联想L-IG41M诊断卡显示00

楼主(2016-03-28):
联想L-IG41M诊断卡显示00

网友A:
有复位吗 按照时序来检查

网友:
没有复位。

网友:
查到Q122一端为0.1V,一端为0.6V,总感觉到有点不对哟

网友:
这一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吗 按照时序来检查

这一端的电压是不是应该为3.3V左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端的电压是不是应该为3.3V左右啊?

那你测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一端的电压只有0.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R81阻值680

网友C:
不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工作啊!!!!!!

是啊,不工作。请问有没有修过这块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这个电阻正到测700多,反着测1500多,请问一下楼主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正到测700多,反着测1500多,请问一下楼主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啊

图上标的5.1k电阻

网友:
拆下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哦,谢谢了,我先出去业务了。回来再看。

网友D: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不触发的我遇到两块全是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不触发的我遇到两块全是晶振问题

哦,这块板现在换南桥太不值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不触发的我遇到两块全是晶振问题

还是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