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重要的意义,王者归来。(硬件维修必读)

楼主(2016-03-28):
技术术语

模组存在的串行检测

SPD的刷新  同主板的BIOS一样,SPD也是可以刷新的。用Thaiphoon Burner这款软件就能做到。

当主板上插有新旧两条大小一致的内存导致系统不稳定,主板的BIOS又无法对两条内存的频率分别调整时,可以把性能弱的SPD刷到强的那条内存上,以提高稳定性。

注意:千万不要把内存大小不同的SPD互相刷!DDR,DDR2,DDR3的SPD也不能混刷。同BIOS的刷新一样是有风险的,如果需要请在刷新前备份被刷的内存spd。

刷新SPD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PD芯片是识别内存品牌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SPD内的参数值设置得不合理,不但不能起到优化内存的作用,反而还会引起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死机。因此,很多普通内存或兼容内存厂商为了避免兼容性问题,一般都将SPD中的内存工作参数设置得较为保守,从而限制了内存性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如果两条内存的SPD信息不一致,也可能导致兼容性问题,调整合适的SPD值才能确保最佳性能。通过刷新内存的SPD信息,可在兼容性及性能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刷新内存SPD参数必须保证源SPD参数的内存条与目标内存条所使用的内存颗粒较为接近,否则可能导致刷新后的内存条工作不稳定甚至无法工作。

刷新SPD的方式

专业人员常用专用设备或专用转接头配合编程器来刷新内存条的SPD数据,另外还可以利用软件刷新内存SPD参数。如Thaiphoon Burner是一款内存SPD信息读写绿色软件,它可以在无需拆机的情况下直接读写内存条的SPD信息。 能识别由JEDEC分配的635个唯一生产ID,完全兼容DDR2内存。

SPD深度解析

计算机开机时,串行存在检查(SPD)为存储在同步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SDRAM)内存模块中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芯片上的信息,它告诉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模块的大小、数据宽度、速度以及电压。BIOS使用该信息来合适配置内存以达到最好的可靠性和性能。如果内存模块没有SPD,BIOS则假定内存模块的信息,在一些内存中,这么处理不会有问题,但是SDRAM存储器必须具有SPD,否则计算机可能根本不启动,如果启动了,假定的信息可能导致致命异常错误。

SPD出现以前,存储器芯片通过并行存在检查(PPD)来识别,PPD为各个信息位使用一个单独的PIN,这意味着只能存储内存模块的速度和密度,因为引脚空间有限。SPD内存模块上的EEPROM芯片只需要两个引脚,从而可以存储更多的信息。

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笔者翻译为“配置(存在位)串行探测”,而不是“连续存在探测”,如果单从字意上理解,后者的翻译并没有问题,但从其真正用意与工作方式来看,前者更准确一些。为什么呢?下面具体说说。SPD是一组关于内存模组的配置信息,如P-Bank数量、电压、行地址/列地址数量、位宽、各种主要操作时序(如CL、tRCD、tRP、tRAS等)……它们存放在一个容量为256字节的EEPR(ElectricallyErasableProgrammableReadOnlyMemory,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实际上在SPD中,JEDEC规定的标准信息只用了128个字节(还有128字节,属于厂商自己的专用区)。一般的,一个字节至少对应一种参数,有的参数需要多个字节来表述(如产品续列号,生产商在JEDEC组织中的代码)。其中,一个字节中的每个bit都可能用来表示这一参数的具体数值。由于SPD的信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相关文档。SPD内的时序信息由模组生产商根据所使用的内存芯片的特点编写并写入至EEPROM,主要用途就是协助北桥芯片精确调整内存的物理/时序参数,以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如果在BIOS中将内存设置选项定为“By SPD”。

那么在开机时,北桥会根据SPD中的参数信息来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时序与控制寄存器,避免人为出现调校错误而引起故障。当然,对于DIYer来说,也可以自由调整时序与控制参数(物理参数仍要借助SPD或北桥自己检测来确定)。

http://tieba.baidu.com/p/805761306

补充内容 (2016-4-12 09:4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4135-1-1.html SPD问题解决案例。

网友:
强哥 要回来了吗

网友A:
DDR的年代就刷过!!

网友:
风神你要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的年代就刷过!!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网友B:
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学习了

维修中,需要的专业术语也是非常多哒。

网友C:
我灯你干嘛  姐每天都要做事情 店里还有很多电脑没修呢

网友D:
怎么还有苹果标  苹果专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灯你干嘛  姐每天都要做事情 店里还有很多电脑没修呢

修不完,我找几个,PC高手给你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还有苹果标  苹果专用啊!

看工作频率,电压,豁口,如果一样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修不完,我找几个,PC高手给你搞一搞。

不需要  全部我自己修就好 反正很快 客户又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  全部我自己修就好 反正很快 客户又不急

好嘞,如果风神美女姐姐,有什么需要服务,请联系小弟弟。
我这边PC高手如云。

网友F:
主题背景排版的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题背景排版的挺漂亮。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唯美。

网友G:
学习了 好像现在好少人修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好像现在好少人修内存了

你只在文章中看到了,内存的表像,没有思考他是怎样与笔记本主板完美,协调工作的吗。

网友H:
有假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可以将SPD理解为是内存的BIOS?

网友I:
看着挺高精尖的,不过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神姐出马 谁与争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着挺高精尖的,不过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如果你修到这种,不亮机或宕机时,你感觉如何。

网友J: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J:
不过还是看不到太懂这么深奥的资料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以前也想过,学习了

网友K:
ddr4的 SPD又不一样了

网友L:
这些高深的知识还是第一次了解,感谢楼主的分享,有机会去拜访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我也衷心感谢你的肯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好,才是真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过还是看不到太懂这么深奥的资料

现在不明白,把他记在心中,记得有这么个事儿,过几个月,过几年,也有可能过几天,过几小时,你就明白,顿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ddr4的 SPD又不一样了

每次,技术更新,都会有新的内容,加入,不过基本的参数还会保留。

网友M:
内存好久都没有修了,07年修的比较多,现在都有点淡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内存好久都没有修了,07年修的比较多,现在都有点淡忘了

那你,那个年代,一定先致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那个年代,一定先致富了吧。

可惜那个年代给人打工,帮他人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假负载就可以了

负载是数据,地址,时钟,等,我说的是硬件的灵魂部分。
不过负载用好了,也可以修很多问题。
我们维修不只要有深度,
还要有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能够与专业的维友们分享,相关的知识是版主的责任,感谢你的参与,多交流,共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那个年代,一定先致富了吧。

现在也是大佬了,
有时间分享一下,你在电子行业的故事,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些高深的知识还是第一次了解,感谢楼主的分享,有机会去拜访一下,受益匪浅!

拜访哪里?

网友N: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网友:
这个没刷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维修中得到人生真谛。

网友:
写SPD还需要看颗粒是否支持

网友: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自己搞一下,很有意思,什么显卡,什么无线网卡,什么硬盘,什么外设,很有意思 。

网友O:
我一般都是修改一下频率和生产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一般都是修改一下频率和生产日期

传说中的高手呀,有机会,多分享点经验,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P:
韩总又发福利了   技术一级棒

网友:
引用 网友P:
韩总又发福利了   技术一级棒

叫我哥,与小弟都好,不要叫总,我只是个平凡人。活在未来,当下只是混混。
不过看到你的美女天使图像,我真的为你感到自豪。

网友Q:
在实际的维修中可能很少用到SPD的刷写等 不过这些原理值得了解  !

网友R:
怎么感觉像是   白蛇传  里面的对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怎么感觉像是   白蛇传  里面的对白呀?

没有,只是一种交流方式
因为我是正常的好男儿,不是什么基佬
她也不是什么蕾丝边。风中的女神
不过哥的审美也很有品位,就你这图像就说明了一切
男人本色……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在实际的维修中可能很少用到SPD的刷写等 不过这些原理值得了解  !

我只想表达的是,专业性
维修人员不但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

网友S:
让我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S:
让我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很多的专业知识素养,怎样处理客户不同的问题。怎样跟服务商谈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很多的专业知识素养,怎样处理客户不同的问题。怎样跟服务商谈业务。

说得对!继续学习!

网友:
伟人说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翻新内存的,在换了新的PCB后,刷内存BIOS,写入存储芯片中,

网友:
图文并茂 好贴!

网友:
就跟主板的BIOS一样

网友:
需要大师 多讲讲 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