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不定时关机 求助啊!!

楼主(2016-03-28):
联想Z460 版号 LA-5751P REV:1.0
故障有时开机玩个一两天都正常 有时还没进系统 就自动关机了  换过CPU故障一样, 换过内存故障一样, 换过CPU电源芯片故障一样,此主板是双BIOS 一个南桥 一个常规的 常规的刷了BIOS 一样 更换了芯片又刷BIOS 还是一样的故障 , 加焊了显卡 结果显卡花屏,重置了显卡还是花 于是还了个新显卡 正常显示了 但是恢复到原故障 ,于是加焊了南桥 故障还是一样,问下大家这什么情况 遇到鬼了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待机芯片51123旁边的电容,13PIN的电阻

网友B:
待机芯片13脚一个电阻坏了。。。。分压的

网友:
刷BIOS 是没有用的,,,仔细看吧

网友:
是不是电容搞得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51123旁边的电容,13PIN的电阻

此机待机芯片是 514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13脚一个电阻坏了。。。。分压的

待机芯片型号多少你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51123旁边的电容,13PIN的电阻

13脚是空脚  !此芯片 与我电脑的51427 外部连接一样!

网友C:
用示波器抓波,很有可能是CPU缺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抓波,很有可能是CPU缺组供电

没有示波器!!!!有时都可以正常半天!有时2-3天

网友B:
拿就用示波器。。这种掉电 很好修

网友:
温控也可以看看的。。

网友D:
不定时的机器最烦人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进水不开机,,,,

网友E:
把温控拿掉看看。。在掉用示波器。看看主板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温控拿掉看看。。在掉用示波器。看看主板的供电

温控去掉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么!就是不用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的机器最烦人

是啊!!我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就用示波器。。这种掉电 很好修

!!!!大师!没有示波器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修掉电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