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28):
板号:X550V 此板第一次开机一般可以显示,但多次开关机后再开机就不显示了电流上到0.3几,测量主板上各大电压,除集显外其它电压都正常,此机南桥是:SLJ8E,按INTEL 6X 7X的时序来分析,CPU电压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要发出SYS_PRWOK给南桥,南桥再发出PLTRST,此时测量无线网卡的22脚发现并没有复位电压,说明南桥并没有发出PLTRST,打开点位图,可ASUS的点位图上NET栏找不到SYS_PRWOK和PLTRST这两个信号,可能是ASUS命名不一样,希望有人知道这两个是如何命名的请给予指点

网友:
入会费入会费,

网友:
PLTRST   无线网卡  22脚。。。

网友:
。。用点位图看下信号名称。。。

网友:
点位图NET框输入PM就会看到PM_SYSPWROK_PCH
                             PLT就会看到PLT_RST#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机换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