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E派G198T

楼主(2016-03-28):
今天修到一显示器,现代E派G198T的,插上电源可以显示LOGO,有无信号提示,可是插信号线就不显示,指示灯蓝红之间来回跳变,是没接收到信号的现象,后来换了晶振,滤波电容,主芯片还是没好,看来问题快要解决了,在一步步逼近了,量行场对地阻值两个都是500多,反向1255左右,是好的啊,一开始看到HS与VS是连在一起的,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连一起呢,可是也没焊接的痕迹,所以放在一边,后来最后实在没法子了,把他挑开了,居然屏幕显示了,现在在测试了,怀疑是别人动过手脚,是一老客户拿来的,发现屏也有点弯曲,像是摔过的,反正问题解决,希望它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被人做手脚的机子
我做手脚机子 我想除非非常熟悉的人才看的出

网友:
这个分享真有意义!

网友:
怎么连接在一块,用焊锡吗?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给咱们开开眼,我们修机器都登记配件条码的,客户可以随时核对的,所以不干换人家配件的勾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的曾经,,修一台笔记本,,故障不开机,,主板被整残了,,二话不说直接报换板子,,客户同意后板子 ...

在特别的客户,最好还是原状吧,

网友B:
一个叼显示器也动手脚  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叼显示器也动手脚  无语啊

你不也一样经常给别人做手脚。,。。
天意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叼显示器也动手脚  无语啊

我基本不做,都是圈子里的人 何必呢

网友:
厉害的动过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