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惠普CQ42显示花屏

楼主(2016-03-28):
朋友寄过来一台笔记本,惠普CQ42,不显示,接外屏显示花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或显存空焊导致的,量测显卡旁边的耦合电容,阻值都一样,按压再触发,也是一样。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图片是这样的,请教大家

网友:
换掉显卡试试 这基本问题先环显卡

网友:
做显卡试一下,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B:
有变化的就是显卡,无变化的是显存

网友:
接外接屏也一样.是显卡问题.先重植或更换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变化的就是显卡,无变化的是显存

怎么样理解有变化和无变化?

网友B:
一直开机试

网友:
显存问题应当内外一样

网友C:
你是来水贴的吧。

网友:
直接上BGA 焊台

网友D:
直接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这样的,请教大家

基本锁定显卡了!

网友:
是卡吧,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显卡的故障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水贴的吧。

啥意思,菜鸟刚入行,肯定要先请教下大神们,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卡

没那设备,准备把板子拿到外面去请别人加焊下,一般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开机试

哦,那得试多久才行?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花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