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又变态的15年苹果12寸土豪金(板号820-00045-A)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6-03-28):
二修进水机,先上两张拆机主板图,观摩一下这款设计任性又变态的12寸土豪金,浓缩就是精华哦,主板尺寸完全可以和苹果6P的大小相匹配啦

由于这款机器的外置接口只有一个多功能充电口(usb-c),再就一个耳机接口,除此之外,什么接口都没啦,目前还找不到可用的外接可调电源线,只好想办法外接一根了

接好线后,上可调电源,电流竟然是0.000,晕,什么电流都没有,示波器打待机3.42V正常,    3.3V     5.0V    一个也没有,测主供电电感有8V电压,由于这款机器暂时还没有图纸和点位,找测试点真的好难,只能借助芯片的PDF资料去维修了

经测3.3   5的供电芯片除了没有开启信号SMC_PM_G2EN外,其它条件都正常了,根据苹果的设计特性,些信号一般都是由EC发送的,当EC供电、时钟、复位、内部资料都正常时,按理就会发出SMC_PM_G2EN,查EC供电正常3.42v,时钟20M已经起振,当测到八脚复位芯片的复位信号时,竟然复位电压只有1.5V,二话不说,直接换掉,再次上电,待机3.3V    5.0V都正常了,直接点开机触发点,擦!!!电流一路上到0.720左右不动啦,似乎不跑码,过会就掉电了,这不是玩人吗?怎么这么多毛病呢,这下不好搞了,再次上示波器打内存颗粒旁边的小元件,只有很短暂的跳变,呵呵,都明白,已经跑码了,但是到底是哪里问题呢,直接查内存条件吧,电压3.3正常,1.35也正常,0.75也正常,当查到SMBUS的两个上拉电阻时,经过一上拉电阻后的电压竟然只有1.5V,查电阻正常,测对地阻值偏低,直接烧机,发现有一颗粒有问题,好吧,直接换了它再说,经过心惊肉跳的十多分钟挑战后,可算换上去了,尼玛,给点希望吧,加电上电,哇塞,这电流一路飙升0.9……1.0……0.8……1.1,看来惊喜的一刻要到了,直接接屏看结果,怪了,竟然屏幕没一点反应,开机咚的一声都有了,键盘大小写键都能切换了,操,不会是屏幕坏了吧,又经过几分钟折腾,拆下主板,仔细检查屏幕无一点伤痕,好吧,再查主板,竟然无间发现屏接口处一个玻璃管似乎有松动了,看似一个供电管,去掉后直接飞线到过去,再次接屏测试,终于完美亮机了……………………

最后说明一下,此机的BIOS芯片设计的异常变态,已经过特殊工具备份,相当麻烦,不建议尝试

补充内容 (2016-3-30 12:41):
有修到这款机器的同行可以一起交流一下357383882

网友:
报价最少1K以上吧,不然浪费了

网友A:
楼主是换了EC和内存颗粒 ,我只想说楼主备件好齐全啊

网友:
哎-支持你了;顶你 暴天

网友:
既然相当变态,就把BIOS传上来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B:
能问一下 报价多少钱呗

网友:
这个没图纸没点位的 苹果维修 狠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 报价多少钱呗

报价一千五百人民币

网友:
二修、进水、复位、颗粒、屏供电——特别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了EC和内存颗粒 ,我只想说楼主备件好齐全啊

EC是没问题的,换了复位芯片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没有图纸和资料,修好不简单

网友:
苹果专修的吧  自己电脑都用上苹果

网友:
牛逼。。没图都修的这么轻松。。

网友:
此机的BIOS在哪边 , 要如何备份 ?

网友:
高手啊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高手啊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厉害

网友:
怎么接可调电源,也不仔细说说

网友:
楼主修苹果机子牛牛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太牛了,这三个故障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了得,就是还有点吊人胃口。

网友:
没有人性的变态苹果,浪费无用的装b利器,带来痛苦烦恼的维修,实则没有大用的办公电脑,打着时尚的幌子,买了还不会用的土豪和屌丝。。不说了哈哈,加分去

网友D:
无图无点,这个机子修好真是太不容易,楼主修苹果的功底可见了得,膜拜好贴像管理员推存。

网友:
修好二修机 而且问题如此之多  楼主 技术就是牛

网友:
维修不好奇 问题不好奇     怎么楼主就有内存闪存芯片呢哈哈  是不是很爱坏啊  还是有料板啊

网友:
空城大哥这么厉害   这么高大上的机器都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啊,苹果的和平常的不一样啊,都浓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点,这个机子修好真是太不容易,楼主修苹果的功底可见了得,膜拜好贴像管理员推存。

过奖啦,碰运气而已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又学到东西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牛啊

网友E:
BIOS芯片是bga封装,还很薄很容易搞坏。

网友:
厉害,这么多毛病都修好了,真有本事

网友:
苹果都修的这么好,别的就更小意思了吧?

网友:
这技术确实太厉害了,

网友:
机子很新啊,我都没有修到过此款。

网友:
楼主真的很心细,

网友F:
前来膜拜果神,,择日深圳拜访!!!!

网友:
修苹果很有经验啊,,,佩服,比克夜谷雨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修到了,楼主技术到位。让我没图纸就没办法了。

网友:
当什么没有的时候, 比的就是经验了,楼主底子可见一斑

网友:
这个苹果在康吉兄手里   那简直是小菜一碟

网友:
很不错,楼主的维修方法还是很独特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EC是没问题的,换了复位芯片

EC不是bga封装的吗? 楼主是怎么找到复位信号的测试点的

网友G:
上示波器打内存颗粒旁边的小元件  什么样子的小元件啊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不是bga封装的吗? 楼主是怎么找到复位信号的测试点的

这个EC是980的,是BGA的。有些可以看线路走向,查芯片PDF,结合类似的设计资料,还是有一些指导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示波器打内存颗粒旁边的小元件  什么样子的小元件啊   能说具体点吗

结合其它苹果主板的设计方式可以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是bga封装,还很薄很容易搞坏。

对,是BGA的,还是玻璃晶体的,如果能拆手机的玻璃芯片,这个也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来膜拜果神,,择日深圳拜访!!!!

老板真是客气啦,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歪打正着吧

网友:
楼主可否让在下讨教几招, 膜拜大神啊

网友:
这鸡巴机器风扇都没有,也只有拿来办公

网友:
不得不说,你太牛逼!

网友:
楼主在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情况下摆弄了新款土豪金,还弄好了,不得不让人膜拜。只是我仔细读了几遍还是有点迷惑,还要烦请楼主点拨一下。
楼主帖子中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内存颗粒短路----------》导致内存SMBUS的电压被拉成1.5V
这个我确实有点迷惑,首先我印象中记得内存的SMBUS总线只到内存的SPD芯片而己,但楼
主的案例表明与内存颗粒直接物理相关,以致于内存颗粒短路直接拉低SMBUS总线电压,带
着这个疑问我做了个小实验:找了一条虽是报错的坏内存,但打SMBUS总线(200,202引脚)
的阻值却正常,而取掉SPD芯片后,阻值均为无穷大。因此与楼主帖子的观点不符。

第二我翻了几张AIR的图纸,如820-3437-a,820-3462-a,820-3209-a,A1369 AIR的图纸。
均没有找到这组SMBUS总线,新款的土豪金AIR却有?楼主在没有点位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是如
何找到SMBUS总线的。

我比较愚笨,还请楼主点拨,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