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不充电

楼主(2016-03-28):
E530 不充电  现在已经没有方向了 ,芯片也换了,进来的电压正常。

网友A: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换电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换电池试下

试了电池好的

网友B:
充电管是否正常?

网友C:
io,充电电路还得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是否正常?

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充电电路还得仔细查一下

也都有电压 电压也正常

网友D:
楼主没看看充电灯亮不啊!EC没查查吗

网友E:
刷BIOS  或者换上下管

网友F:
有些奇葩的问题实在是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  或者换上下管

但是测量上管没有坏啊  好吧 那也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看看充电灯亮不啊!EC没查查吗

EC 正常的。。。。。。。。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已经刷过了

网友:
换一个EC试试,查EC检测到电池了吗

网友:
上下管软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刷BIOS  或者换上下管

他是在系统里显示充电 但充不进去电 还是直接显示未充电

网友:
把充电管换一下

网友:
原机的充电芯片是BQ24737我换的是BQ24727。但是定义都一样啊应该可以互换,这是又换一个 故障依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他是在系统里显示充电 但充不进去电 还是直接显示未充电

在系统里可以显示充电模式   显示未充电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小电容检查下

这是EC_SMB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奇葩的问题实在是难搞啊

恩呢 和几个同行研究了一下,都是没地方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系统里可以显示充电模式   显示未充电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反馈电阻   可能坏了

网友:
改个充电电路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系统里可以显示充电模式   显示未充电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也不是 两个电阻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