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

楼主(2016-03-28):
我是新手  CPU供电没出 为啥我换了一个供电芯片   芯片短路

网友:
你都没测CPU电源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没有就直接换的芯片,估计没换好所以短路,CPU电压没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引起的。。不一定是CPU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