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鼠标怎么改成蓝牙鼠标?

楼主(2016-03-28):
买了台平板,是没有标准USB接口的那种,本来是可以买个蓝牙鼠标的,不过已经习惯了罗技的轨迹球鼠标M570,所以想着把M570改装成蓝牙的,有人给个建议吗?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改过 不过改的话应该有点难

网友(2016-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改过 不过改的话应该有点难

好纠结,轨迹球刚开始用觉得不习惯,用下来就不想换普通鼠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