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80N I5 花屏

楼主(2016-03-28):
我换了南桥 显卡 显存 屏线和屏 内存 CPU还是一样花屏的 这个还有哪里会这现象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阻值正常的话,直接换板把

网友:
呵呵!!楼主都整完了啊!!换板吧。。BGA都做好了没??整掉件了没有??

网友:
板层断线哦  你测量下组织

网友:
介个。。。。介个。。。我觉得你换的东西太多了。。。。换了个遍,,,最后直接换板吧,安全稳定

网友A:
换板吧,换了这么多东西还一样的故障,只能换板了。也换了不少成本在里面

网友(2016-05-07):
我的是用十几分钟就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换了这么多东西还一样的故障,只能换板了。也换了不少成本在里面

还是没修好 最后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