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小白维修联想显示器,L2261WA.

楼主(2016-03-28):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楼主我踏入维修行业两个月整纪念日。一早过来上班,师傅老板都还没来,刚拿起扫帚要打扫卫生,只见一大叔抱的个显示器急匆匆进来,说是不亮了,让我抓紧给看一下,家里孩子还要打游戏。当时心里还想,真是一好爹啊。
回归正题,显示器型号 联想L2261WA。插220电,故障是不开机。于是乎,拆吧,一路拆到底。量电源板供电,5V12V供电正常,无跳边。便开始考虑驱动板,拆下驱动板。

量基本供电,3.3V,1.8V全部都有,心想又是程序坏了吧,这种联想都容易程序坏。先排除了一下晶振,换过以后故障依旧,便下载程序,重新找个25芯片,刷好换上去,故障依旧。这下头大了。这时师傅上班来了,于是把师傅叫过来指点我一下,师傅也是按着步骤量了一便,然后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开关灯莫名亮了。这就纳了梦了,自己就好了,当时想,这机子一定还有问题,于是便先套起来测试,点了半个小时,问题来了,

桌面一直跳这个画面,拔掉开关故障依旧,那就一定是有个电被拉低了。于是乎把驱动板拆出来,继续修吧。量开关旁边电路。有两个3.3V,一个2.7V,还有个1.0V,3.3是正常的,2.7V是指示灯供电,那就是这个1.0V的问题了,拆掉与他相连的电容,再量3.3V出来了。电容为C434。

装好测试,机子正常,到此也就修复了,之前不开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发帖,大哥们理解一下,本人实在是白的彻底的小小白。附上显示器程序。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L2261wA

网友A:
你那镊子头不会是示波器用的那种吧

网友:
还可以!思路很清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镊子头不会是示波器用的那种吧

那是懒得接电源板,用可调电源拉的电。

网友B:
   很少遇到驱动板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少遇到驱动板电阻有问题的

这个板子是开关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了3.3V电压!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情况最多的是按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情况最多的是按键漏电

是的,一般都是按键都电,这种电容漏电情况又少。

网友:
维修思路正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开关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小电容坏了。

现在看来这个小东西并不是那么可有可无哦

网友:
恭喜楼主 学的这么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思路也很清晰,自称小白还是给修好了。

网友:
思路也很清晰,值得推广

网友:
恭喜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LZ写得真详细,值得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