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5V报错 秒杀!

楼主(2016-03-28):
版号:P8B75-M LX PLUS

故障 可以开机   5V检测显示9V  红色显示条!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   反馈分压电阻   变值导致的   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  ;不然  不会开机的!

直接拆掉ROR18  和ROR19   也就是5V分压电阻!

用其中一个电阻  连接到12V分压!

然后就正常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是经验   !最近修了好几块!

送上点位图 点位P8B75-M LX PLUS

网友:
通病秒杀的份啊
检=钱的机子呗

网友A:
我修到的就是不让他分压,直接断开接12V的电阻,然后其他地方拉个电压给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的就是不让他分压,直接断开接12V的电阻,然后其他地方拉个电压给检测的,

5V   正常也是1V   12V   也是1V   分压后    这两个随便接!

网友:
还可以用这种手段欺骗芯片,新手,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   正常也是1V   12V   也是1V   分压后    这两个随便接!

厉害啊受教了,正愁这两颗电阻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正常也是1V   12V   也是1V   分压后    这两个随便接!

技嘉上的也有,但是反馈过高就会保护断电,论坛里面看到别人说的,楼主修到过没,那个反馈电压是不是跟华硕的一样都为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受教了,正愁这两颗电阻怎么找呢,

不用找     给它正确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D:
检测功能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网友E:
确实碰到过,不过那电阻找起来麻烦

网友F:
经验比什么都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功能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有啊             看起来  爽    有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碰到过,不过那电阻找起来麻烦

不用找   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比什么都要好……

经验   修的多了   自然就有了!

网友:
我也修过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的就是不让他分压,直接断开接12V的电阻,然后其他地方拉个电压给检测的,

给多高电压让它检测?

网友:
很犀利!实地出来的技术都杠杠的

网友:
利用12V的检测信号 。。。。。。。

网友:
靠 上次碰到一块这样的 没有搞定,客户急,走了。

网友G:
昨天修一台是12V报错,直接把电阻拆出来,再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修一台是12V报错,直接把电阻拆出来,再装就好了

会返修   电阻  热了  阻值变了 !

网友H:
新手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新手 表示看不懂

漫漫看     多了  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漫漫看     多了  就懂了!

刚学个把月  维修思路一团糟 大神有什么好建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漫漫看     多了  就懂了!

我看的是迅维2015的那本书 蓝色的

网友(2016-04-27):
技术都杠杠的

网友:
经验是个好东西,学习

网友:
头都大了,快快帮帮我吧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问题,是桥坏了,检测那条线值不正常

网友I:
楼主接12V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接12V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不知道     随便借的!

网友:
还不错,其实还有个方法更加方便。直接在BIOS里无视即可。

网友:
今天接了4块这种一模一样的板子 集显不出供电 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9415-1-1.htmlP8H61-M LX 不触发 通病!

链接打不开呢。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一台是5V电压偏低的 只有3.几V  没有下载点位 不知道还有个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
确实比找电阻换要粗暴一点。。

网友:
我最关注通病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 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这种情况,不过在保修期间。 给保修好了

网友:
我只知道 技嘉上分压是2V,还以为所有的板子都是2V

网友:
技嘉的板子检测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楼主机器修的不错啊,学习了经验

网友(2016-06-01):
谢谢分享,手头正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板!

网友J:
我是学习了楼主的经验修好几块主板了
好了 就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学习了楼主的经验修好几块主板了
好了 就好!

网友:
经验就是重要

网友(2016-07-14):
楼主厉害,华硕的板子好多出现这样的问题,INTEL的居多

网友:
红色显示条 ????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