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电源新手练手维修求指导。

楼主(2016-03-28):
电源结构
+5vsb有5V,开机有4.8V,短接开机和地+12V输出只有2V多-12V也不足,并且450V大电容在开机后电压会由300V上升到350V(大电容容量正常,拆下来测过),这该检查哪,没头绪了!!
用电源测试仪测试+5VSB、+12V/-12V三个灯均会闪烁。输出电容无明显鼓包。

第二次遇到这种1U电源,现在的客户都自己上淘宝买了,要是能修好就能收钱,生意越来越难搞,客户TB自己买,拿来给装一下也就收个十块二十块,熟人还不好收,哎.....

网友:
待机变压器 你看看次级 是一组输出还是两组输出  有两组的话 就把两组输出的电容都换了   一个是+5vsb   还有一个 是10V多的推动放大供电  如果这个电容出问题就会导致 电源间歇工作

网友A:
开机输出的12v直接量量变压器出来的脚是多少电压,如果也是2v左右,那就考虑上级

网友:
应该是前级问题,我有一块液晶电源板就是供电不足,换了很多东西,就差变压器了,最后还是淘宝了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输出的12v直接量量变压器出来的脚是多少电压,如果也是2v左右,那就考虑上级

变压器出来的几个脚全是4.8v左右,次级变压器5V多一点,第一次量变压器次级,不知道方法对不对,万用表交流20V档,单用一个表笔接被测点,均为4.8v左右。插上测试仪后变压器次级为6.1V左右交流电,

问题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单接一根表笔有读书,只要黑笔接地,红笔接任意次级脚都是0V

网友: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