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21开机没有声音,外接也没有

楼主(2016-03-28):
接到一台戴尔15R-5521,来的时候待机偏高,发现3 5V 芯片进了一点水,清理之后正常,开机,进系统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没有声音,重新做系统,重新装声卡驱动,还是老样子,换声卡芯片,ALC3221,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一个代用的,还是没有声音,打开图纸,一看头大了,第一次修声卡,不知道声卡工作的条件,求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主要先查供电啊!你说5v进了一点水,查一查5v到声卡芯片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先查供电啊!你说5v进了一点水,查一查5v到声卡芯片的电路!

还有3v,供电查查!

网友:
5 6 8  10  11PIN打哈对的值, 查3V和5V给声卡供电正常不,还有时钟复位

网友:
先测测声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主要看看供电,然后。。。然后测测喇叭好坏,其实换个芯片最直接拉(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3v,供电查查!

ALC3221跟ALC271X通用吗?

网友C:
检查声卡的复位和声卡的供电,还有静音信号

网友:
当然先查供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C3221跟ALC271X通用吗?

这个具体要看俩芯片的图纸,对照芯片脚看下!

网友:
改一个USB的吧

网友:
检查声卡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C3221跟ALC271X通用吗?

你这是进水的!声卡芯片应该不会坏!主要看看进水部分的电容电阻的,看有哪些通往声卡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声卡的复位和声卡的供电,还有静音信号

复位跟静音信号是哪个引脚啊?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根据图纸慢慢查找声卡工作的条件,还有声卡芯片必须是OK的,别绕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跟静音信号是哪个引脚啊?我有点看不懂

11脚是声卡的复位

网友:
你看下驱动对不对,我碰到过驱动故障打错了导致没有声音的,差点错杀声卡

网友:
3V  5V 还有声卡到南桥的总线

网友:
13脚插拔耳机要有电压变化,11脚是复位,5.6.8.10脚到南桥阻值要一样。就知道这些。个人修了几台没声音的,换声卡芯片好像都没用

网友:
主要先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脚是声卡的复位

现在11脚复位都没有电压,声卡芯片已经换过了,那就是南桥出问题了,中间也没有断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11脚复位都没有电压,声卡芯片已经换过了,那就是南桥出问题了,中间也没有断线的

确定没有声卡的复位?中间没有任何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有声卡的复位?中间没有任何元件吗

有一个电阻,但是电阻两端都没有电压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此机器已经修好

网友:
看下声音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WIN764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芯片供电.如果供电都有.就找找耳机插口旁边的管子.有时候供电不到位也会 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来了  认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