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N4010)开机很慢,出现“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楼主(2016-03-28):
DELL笔记本(N4010)开机很慢,黑屏好几秒后,先是左上角出现“-",再出现“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字样,其中电脑里面的一个驱动"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没法安装,尝试过驱动精灵,也试过手动,都没用。最要命的是关机关不了,点了关机键以后屏幕关了但是风扇还是在运作,相当于只关了屏幕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刷一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   刷原机ME
bios

网友:
估计是bios损坏了

网友A:
楼主先刷个bios先、但是感觉不太像bios的问题、有点像桥!先看看bios吧!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刚刷过了   还是不行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换PCH试试,ME管理引擎器出现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839-1-1.html

网友:
大家好 , 是桥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PCH试试,ME管理引擎器出现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839-1-1.html

是桥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刷个bios先、但是感觉不太像bios的问题、有点像桥!先看看bios吧!不行再考虑桥!

是桥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