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7.0反复掉电重启【最后竟然是固态电容问题?】

楼主(2016-03-28):
刚才徒弟来喊我 说有台主机不会i修
没办法修了 说电压都正常,叫我自己去看下

映泰H61主板 CPU是E3的
上电测试跑马55掉电过一会又自动开机跑马又到55掉电
一开始以为这个问题是通病 一个TQ5的管子

本以为拆掉就好的 拆掉继续上电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了
还是按照INTER时序倒着查
桥总线 内存 CPU电压都正常。。。
又去测量VDD VTT的电压转换与开启

电压也正常
正没办法时候忽然看到4口旁边的电容有K字型的固态电容
应该是这个电容问题
叫徒弟换掉再测试

换掉后 上电测试’

竟然好了 怎么试都不会反复掉电了,,,。。
这假固态还真害人

网友A:
帖子加分15分,自拍扣5分,合计10分

技术主题附带无关附件,扣5分。

网友B:
我没太明白 、楼主你换的是cpu旁边的电容么 ?具体型号是什么?或者哪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加分15分,自拍扣5分,合计10分

技术主题附带无关附件,扣5分。

删掉了  忘记了 别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太明白 、楼主你换的是cpu旁边的电容么 ?具体型号是什么?或者哪个位置的!

我不是标记出来了?

网友C:
VDDA2.5 是什么电压啊?

H55

网友D:
神姐修机这么利索
那个电容管哪里的?4PIN12V的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姐修机这么利索
那个电容管哪里的?4PIN12V的滤波?

12V略波出来的电容 谁知道这个电容是好是坏 没鼓包。。
换掉就不会反复掉电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2.5 是什么电压啊?

武大师傅别这样 你自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DDA2.5 是什么电压啊?

2.5V是撒子东西啊。

网友F:
关键是怎么想到是那个电容啊。我修过不少MLC MLC2 MGC都是总线供电引起掉电

网友G:
你说的通病TQ5管子是什么信号的,还有为什么12V的电容会联系到内存,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通病TQ5管子是什么信号的,还有为什么12V的电容会联系到内存,好奇怪

VCCIO_EN 信号
拆掉解放这个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怎么想到是那个电容啊。我修过不少MLC MLC2 MGC都是总线供电引起掉电

假固态电容上面都显示着微型的K字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2.5V是撒子东西啊。

就是CPU  VDDA2.5 难道你们假负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是CPU  VDDA2.5 难道你们假负载没有?

姐姐 intel 主板也有VDDA 2.5V?这个不是AMD板子上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假固态电容上面都显示着微型的K字形

这个第一次听说 领叫了。我装机店都装的映泰板子。弄两片来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姐姐 intel 主板也有VDDA 2.5V?这个不是AMD板子上的嘛

这个主板的2,5是另外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的2,5是另外的电压

看来得买个1155假负载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得买个1155假负载才好

我基本不用假负载。。。
INTER的假负载没买到  只有AMD2 3 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通病TQ5管子是什么信号的,还有为什么12V的电容会联系到内存,好奇怪

没修到过,以后修到遇到请教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修到过,以后修到遇到请教下

其实论坛有人发过这个管子的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231-1-1.html再这里 你可以去看下
这个管子风扇听听转转的

网友:
楼主这个修法,真奇特,为什么知道是这个电容坏了呢,指教下

网友:
二线的主板用料太一般了!

网友I:
怎么判断?猜?还是经验?

网友J:
真是神了 就瞅那电容不顺眼  换掉就OK  又没鼓包的
还有     除了楼主以外   还有谁知道 H61板有个2.5VDDA   ?     俺真是第一次听到  又不是AMD板

网友K:
INTEL的什么时候有VDDA2.5V这个电压了?

网友L:
真固态电容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哦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固态电容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真不清楚 我只碰到真的固态电容底部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INTEL的什么时候有VDDA2.5V这个电压了?

不是 是另外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判断?猜?还是经验?

是看到微型K字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是神了 就瞅那电容不顺眼  换掉就OK  又没鼓包的
还有     除了楼主以外   还有谁知道 H61板有个2.5V ...

看其他人回复那边我有些其他的电压 郁闷

网友J:
风神修板  完全出神入化  峰回路转  结果都是大家跌破眼镜    我只想大吼一声   大侠  你就是为修板而生的

网友:
果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神修板  完全出神入化  峰回路转  结果都是大家跌破眼镜    我只想大吼一声   大侠  你就是为修板而生的: ...

能修好就行了 什么思路我是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只想知道自己能修好就可以了!
原理时序懂就可以了

网友M:
有示波器 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N:
老大竟然有这么多通病的没放出来。。拆TQ5..呵呵。。下次遇到也看看。。。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示波器 就可以看清楚了

示波器有 但是很少用。几乎用不上 只不过拿来抓笔记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平民只能给你2分,不过话说还真不会怀疑是电容的问题。毕竟真假都好,,没有鼓包不发热,谁才会怀疑上他, ...

假固态真的很害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大竟然有这么多通病的没放出来。。拆TQ5..呵呵。。下次遇到也看看。。。收藏了

这个通病论坛有人发过

网友P:
这种电容是通病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P:
这种电容是通病吗?

应该不是  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假固态电容有打K还好,,,,以前碰过没有打K的假固态,在cpu附近,不知道由于什么故障(估计是12v直接进入 ...

是啊 假固态要是没标记的会害死很多人的

网友Q:
电容没鼓包  也没短路 是怎样判断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是  第一次碰到

那你是怎么判断这个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容没鼓包  也没短路 是怎样判断出来的呢

假固态有微型K字型 你没看主题?

网友R:
VDDA2.5V这个电压在in的主板上真心不懂,也没有新假负载,不了解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做什么用途,求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R:
VDDA2.5V这个电压在in的主板上真心不懂,也没有新假负载,不了解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做什么用途,求问,

先看我回复他人的 我说了这个2.5是别的电压  我发表主题是顺便吧AMD的VDD发上来而已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先看我回复他人的 我说了这个2.5是别的电压  我发表主题是顺便吧AMD的VDD发上来而已

版主,我看过了,认真仔细的看了,你只说是其他电压,但没说是什么电压,AMD的我懂,因为手头有这样的板子,不跑码,测了没找到这个电压,想了解下是做什么用的,看我这个是否因为这个电压没有导致不跑码,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R:
版主,我看过了,认真仔细的看了,你只说是其他电压,但没说是什么电压,AMD的我懂,因为手头有这样的板 ...

:@什么问题 发表主题出来 等下去看

网友:
这本领真高,要是我扔废板堆都修不出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假固态电容上面都显示着微型的K字形

你是怎么判断是固态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是怎么判断是固态电容有问题的

上面不是回复他人的吗

网友:
那个是不是小4PIN输入电容啊   是的话 为什么会影响掉电从起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就是CPU  VDDA2.5 难道你们假负载没有?

INTEL的CPU有VDDA2.5V?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VDDA2.5V是AMD的CPU的一个供电

网友:
股神啊!看K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T:
INTEL的CPU有VDDA2.5V?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VDDA2.5V是AMD的CPU的一个供电

超级版主啊 别这样 我都给别人回复 是另外的电压了 你怎么还抓着不放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S:
你是怎么判断是固态电容有问题的

看到微型K字型  所以就。。。。

网友T:
引用 网友H:
超级版主啊 别这样 我都给别人回复 是另外的电压了 你怎么还抓着不放呢

我没有啊,是被冤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没有啊,是被冤枉的啊!

哇 还说被冤枉的  。。。气死我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H:
看到微型K字型  所以就。。。。

大神还收徒吗?,你看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神还收徒吗?,你看我怎么样:😄

黄师傅 不代你这样嘲笑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U:
图片太小影响我看帖 扣你分 哼哼哼 饼哥说了 扣分不自由加分就无意义。。。。哼哼哼

系统里的,不要扯上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的,不要扯上我啊。

以你的名义扣分 扣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2.5 是什么电压啊?

AMD CPU需要的一个2.5V供电吧!没这个空点CPU不工作! 这不是INTEL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V是撒子东西啊。

是AMD的VDDA2.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论坛有人发过这个管子的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231-1-1.html再这里 你可以去看下  ...

姐姐,这片板能上赛扬G550CPU吗?

网友:
大师啊,这么多电容,怎么知道那个啊?女神

网友:
这板能上赛扬G550CPU吗?我这片是上G550CPU的,一直报警(CPU和内存都是好的,拿到其它板测试过,刷了好几个版本BIOS都不行)内存插槽的118 238 236脚都有3.3V!内存供电也有1.5V!上G1630就能亮机!大神们帮忙解答啊,谢谢啦!!!

网友:
这楼主也太神了,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捷波有一批外购卡,花屏,就是此款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V:
求助下,我的拆了二极管也还是掉电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V:
求助下,我的拆了二极管也还是掉电怎么办?

什么型号主板 具体问题 发表主题描述下

网友:
电容不好,供电不稳,自然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假固态电容上面都显示着微型的K字形

第一次听说这回事,还没有拆过这类东东

网友:
高山仰止!完全不明白为啥这样只能强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型号主板 具体问题 发表主题描述下

版号和你的一样。TQ7拆了还是掉电,掉了还能触发,还是掉。

网友(2016-04-30):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