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触发0.26掉电

楼主(2016-03-28):
我手上有一台联想G360触发0.26掉电,测各点电感阻值正常 各组电压正常 CPU,内存显卡电压触发一瞬间都有然后掉电,想问一下有修过的朋友教下怎么修吗?

网友:
查 CPU 供电条件

网友:
缺电压吧,呵呵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肯定还缺转换电压  你测下 3 5V  转换电压

网友:
3 5V转换电压?我对电路图也不是太理解,能教下吗

网友:
有的 , 南桥背面 硬盘下方贴纸拿掉 有的2R2  5v电阻你测量下 是不是 无穷大了。

网友:
集合桥在硬盘上方,硬盘贴纸下的2R2阻值正常 。3欧

网友:
掉电难搞阿

网友:
断开 pg 在检修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测测 各路 场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