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楼主(2016-03-28):
顾客拿来一台联想台式机 主板型号M3A760M插电自动开机 我以为是开机电路的小问题,当时直接跟顾客说明天来拿就没管了,第二天拆开来修,发现插电 不会自动开机了 开关触发正常开机,表笔测CPU供电没出来,测内存也没出来,心想这肯定是内存供电故障,直接打内存上 下MOS管G S极是否有短路的,当检测到下管Q55的时候 发现它的D极对地短路电阻9欧 这个貌似不正常 现在拆掉C378    EC52    EC53    UP6109   Q55   Q56<空>这些全部拿掉   下管Q55的焊盘D极还是对地短路电阻9欧 郁闷啊  难道板层有短路?我是个新手,请师父们指点!是不是要把L18电感拿掉 然后来判断是供电部分短路还是负载部分短路?

补充内容 (2016-3-29 10:07):
UP6109 的1-8脚电压分别是11.47v  0.02v  0v  0.45v 11.65v  0.14v  0v  0.01v第七脚是不是就是EN启动电压?这个都没有难怪内存不出供电,顺着这个查这个电压应该是由Q52  Q51再由IO发出的DIMM_STR_EN信号开启的

补充内容 (2016-3-29 10:09):
没有示波器 不知IO的84脚DIMM_STR_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首先测量一下 1脚 5脚 7脚电压 在拿掉Q52 都正常换芯片UP6109这种电路应该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量一下 1脚 5脚 7脚电压 在拿掉Q52 都正常换芯片UP6109这种电路应该很好修

谢谢  等下测试下

网友B:
EC52 EC53漏电的可能性很大呀,你怎么感觉不会击穿呢?还有负载断开了吗?板层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52 EC53漏电的可能性很大呀,你怎么感觉不会击穿呢?还有负载断开了吗?板层漏电。

EC52 EC53拿掉了!还是短路,插件电容一般击穿我只遇到过无穷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52 EC53拿掉了!还是短路,插件电容一般击穿我只遇到过无穷大的!

电容漏电的就导通或阻值很小。你断开后面的负载再测测吧,还不行可以就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的就导通或阻值很小。你断开后面的负载再测测吧,还不行可以就是板层漏电了。

是不是把电感L18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电感L18拆了?

是呀!这样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这样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我搜索了下+VDIMM这个信号到的地方太多了 如果是它的问题那就惨了!谢谢你

网友D:
打值要空板打值,拆掉主板上面的内存CPU等,拿出主板空载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值要空板打值,拆掉主板上面的内存CPU等,拿出主板空载打值

谢谢  我就是空板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值要空板打值,拆掉主板上面的内存CPU等,拿出主板空载打值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有些板内存对地值是很低的

网友E:
呵呵  你走弯路了   9欧是正常的阻值    检测别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走弯路了   9欧是正常的阻值    检测别的地方

啊  我测试其他主板 这个地方蜂鸣档不响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啊  我测试其他主板 这个地方蜂鸣档不响的呀!

不一样的主板阻值是不一样的    不信你找个和你主板一样的打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样的主板阻值是不一样的    不信你找个和你主板一样的打下值

谢谢指教!

网友E:
恩   而且有个判断技巧就是  主板某个地方短路的化  几乎所有主板都是会触发就掉电的  你这个不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   而且有个判断技巧就是  主板某个地方短路的化  几乎所有主板都是会触发就掉电的  你这个不掉电

是的 我这个不掉电  但是长按开机键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这个不掉电  但是长按开机键不能强制关机!

不用管是否能关机   内存电压没有  要先修出来先     把管理芯片几个脚的电压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