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场管在主板怎么识别, 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6-03-28):
八角场管在主板怎么识别, 怎么判断好坏
主板

网友:
八脚 好像有几个腿是接在一起作为D 有几个是作为D 有几个是作为S 还有的 八脚 里面是有2个MOS管

网友:
小八角 123脚是S极 4脚是G极 5678是D极 SD体二极管特性 只要DS不短路就判定是好的

网友:
楼主注意你的发帖
每个帖子全部几个字

网友:
图纸要会看,工作原理

网友(2017-03-12):
楼上正解,SD不短一般判定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