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独显LA-8131P REV 1.0 电流跑0.4掉电维修,值得一看

楼主(2016-03-28):
联想E430独显LA-8131P REV 1.0 电流跑0.4掉电维修

看大伙都说这个不好修。。。还修不好。。今天我修好了,我的机器是E430独显四显存的,上电到0.4,然后掉下来自动上电。。。。看这情况就是缺电。。。万用表使劲乱搓。。 就是CPU 不出电。。好家伙  上论坛。。。卧槽你们也没办法。。
  开始风枪吹芯片。。。尼玛不行。。 开始刷BIOS..  。尼玛越刷越不对了。。。我就先蛋定一下。。。量了下芯片。。供电 开启。。都有哈。。这尼玛碰到个仙人板板哦。。。。
后来一看。。。发现有个电阻有点别扭。。。怎么看都看不惯。。。有点腐蚀的样子。。可又不像。。。管你。。直接干掉。旁边还有个电容也干掉。。

看到图片那个Q2104没有   往上面数第一个电阻干掉。。 左边还有个电容我也就干掉了。。。。
直接插电。。。等啊等。。跳上去了。。。欧了。。。这酸爽。。。。
怎么感觉有点慢。。。
把保存的原来的BIOS。。。直接两个BIOS刷上。。飞一般的感觉亮机了。。。。
亮图片我就不发了,我现在太激动了。。。我现在在装机打螺丝。。。我怕吓着大伙。。。

维修到此结束。。。。
BIOS 也给你们。。。有的刷了亮的慢。。我这个是开飞机的

同志们加点分。。。看图以后你们直接就可以秒杀了。。。看了不加分,小心我去你家唱忐忑

网友:
补上。。。。。。。。。。。。。。。

e430 LA-8131P REV 1.0 u5 四显存 原机备份亮.rar

e430 LA-8131P REV 1.0 u6四显存 原机备份亮.rar

网友A:
兄弟   请问下   说好的测的无cpu电压  不先测cpu电源管理芯片 直接测io,难道我们维修都走了弯路?  下盘没有cpu供电  直接 测i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请问下   说好的测的无cpu电压  不先测cpu电源管理芯片 直接测io,难道我们维修都走了弯路?  下盘 ...

没说清楚哈。。。开始我测的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很好,负责

网友:
这个EC--KB9012QF听说很屌

网友:
楼主好眼力呀,一看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额  运气真好

网友:
学习学习!

chenhaolong1990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林辉电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真乃火眼金睛

网友:
这都是被逼的

网友B:
这个电阻有可能是给cpu供电送开启信号的,修好机器只有新手才会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就像进入暴走了一样,别问我为啥,因为我也是新手哈哈

网友C:
你这完全是看谁不顺眼干谁

网友D:
不是吧,没有cpu供电就直接跳到ec边小电阻去了,这么吊。没量量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有可能是给cpu供电送开启信号的,修好机器只有新手才会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就像进入暴走了一样,别问 ...

CPU芯片开启有的,我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完全是看谁不顺眼干谁

我看到我师傅就是这样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没有cpu供电就直接跳到ec边小电阻去了,这么吊。没量量是什么信号吗

想量的....可是那个电阻没有丝印.....我就懒得跑线路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芯片开启有的,我量过了

这个有点。。。电阻你换了个上去还是清理好再上电,

网友:
上传的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没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有,思路放在了EC上,发现了电阻及电容有腐蚀的样子,直接干掉而不是换掉。
是有点不解,修好就好,如果能测一下这电阻电容是什么信号就更好了。加分鼓励你!

网友:
楼主好暴力 不过我喜欢

网友:
为什么去掉电阻这个电阻

网友:
这么叼你妈知不知道

网友:
这个和CPU供电有啥关系

网友:
秒杀的滋味就是爽。

网友:
写的很一般,图片小,但是修的很顺利,见议楼主下次发帖再规范点就更好了

网友:
修的很多 是直接换ec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什么电阻 什么信号。这样才能知道真相

网友:
哈哈 看的我都好激动 我能理解你干电阻电容时候的心情

网友:
楼主请问你说CPU没有供电 为什么不查CPU供电芯片的信号?》直接到EC?》

网友:
努力学习中,,,好水平

网友:
只能说是运气好,没理出头绪,不出CPU供电难道是ec未发出vron,你干掉的那个电容正好短路?

网友:
加分加分 好眼力

网友:
楼主真是神眼,那都能看的到。

网友:
这个机子的板子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眼睛就看出来不顺,修好也是楼主好运气

网友:
额,这也可以啊,厉害

网友:
我的机器开机0、34A的电流,不知道刷bios行不行,先试下

网友:
为什么我没词看不顺眼的东西拆了都没好

网友:
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主要刷U5 还是U6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哦 。。。。。

网友:
楼主心态和技术并存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 凭运气修好的这机器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楼主 能不能 把动过胡东西 标出来

网友:
楼主 能把你发现的 有 毛病的地方 标出来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 毛病都一样 告诉我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修的 偶是醉了 还是顶你 楼主

网友:
所以说有时候维修还是要细心观察的嘛

网友:
哪个电阻腐蚀也不指出来 叫我怎么忍心加分呢?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30):
我看你的火眼睛睛比万用表还厉害,要是知道这是什么信号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板子的轻微进水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 直接看电流修机 有时候会误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没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有,思路放在了EC上,发现了电阻及电容有腐蚀的样子,直接干掉而不是换掉。

网友:
我咋没看出来弄掉的是哪个电阻,是我眼神太差了

网友:
what 电阻腐蚀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