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智能电视盒怎么刷机 卡刷线刷两种方法详解

楼主(2016-03-28):
首先,AML刷机方式要先把天猫魔盒去掉,毕竟有商家的市场策略,所以天猫魔盒的刷机和ROOT需要单独另开一篇教程了。
  智能电视盒刷机,分为卡刷和线刷,下一页就为大家详解这两种刷机方法,以及刷机所需要用到的工具的使用方法。
卡刷解释及方法:
  卡刷故名思议就是使用TF卡进行刷机,一般刷机文件的格式是 zip文件,典型的文件名是update.zip,一般还需要包含两个文件,一个是告诉recovery需要自动运行的命令文件 factory_update_param.aml,一个就是recovery的IMG格式文件:
  factory_update_param.aml
  recovery.img
  其中 factory_update_param.aml文件的内容可以通过文件编辑器直接编辑,一个典型的文件内容如下:
  --update_package=/sdcard/update.zip
  --wipe_data
  --wipe_cache
  --wipe_media
  其中的第一行可以改成你需要刷新的文件名,后面的三个wipe命令就是所谓的三清,有了这三条命令,你就不用再去手动wipe了,除非刷完后有其他问题,当然,有些盒子可能没有media分区,就需要去掉这一行,否则刷机出错。
  当你下载刷机文件后,一定要解压得到至少这三个文件,并把文件拷贝到已经格式化成FAT32格式的TF卡才算做好准备。
  进入卡刷的方式:
  一般盒子会带有一个刷机按钮,写的可能是RECOVERY,也可能是RESET。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七彩虹这样的盒子,它的刷机按键在AV口的底部,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比较隐蔽!你可以拿一根牙签,将较粗的一端放到AV口底部,能感觉到咔嗒的感觉,那就是刷机按钮的位置当找到刷机按钮位置后,先顶住按钮再插电源并开机,看屏幕变化,开始有反映时就可以松开,就会自动进入刷机模式,刷机完成后自动重启,这种方式适合无法启动的救砖。
 线刷工具及方法:
线刷就是使用盒子上的OTG接口接PC上的USB口,并在PC上安装驱动,然后使用USB Burning Tool将扩展名为IMG的文件刷到盒子里,这种方式无需TF卡和recovery的协助,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TF卡或TF卡槽出问题,这个方式至少是非常可行的方式,只是,目前厂商发布的刷机包,很少有IMG格式的,我只收到七彩虹给的一个IMG格式的,而像杰科使用S802 CPU的那些盒子,没见到过官方发布IMG格式的,下一次更新ROM可以做一个IMG格式的。
  刷机方法:
  1.先找到RECOVERY按钮
  2.除HDMI线之外,不要插OTG,电源等链接线
  3.按住RECOVERY按钮不要放开,插电源开机,如果有物理开关的,可以在插电源前先放到ON状态再插电源,这样一个人操作会更方便些
  4.如果没安装过驱动,系统会提示安装,如果不能自动找到驱动,请搜索USB Burn Tool目录里的驱动程序,或者手工安装也可以。
  目录位置,不同机器和系统可能不一样,要知道变通:
  Crogram Files (x86)AmlogicUSB_Burning_Toollibusb-win32-bin-
  1.2.6.0
  5.正确连接以后,使用USB Burn Tool选择相应的IMG文件就可以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