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待机下可以充电,按开关键不充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6-03-28):
充电芯片是BQ24725适配器隔离管和电池隔离管都是N沟道的,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你是说,进到系统里面不充电是吧

网友:
重点检查EC 和bios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先软后硬吧,把ecbios干了先

网友:
BIOS刷过,EC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进到系统里面不充电是吧

按开关键就掉电,连待机电流都没了,在用电池 的电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查吧重点ec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充电的外围电路和反馈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你是说按开关后掉电?

网友B:
我是跟你一样的故障,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跟你一样的故障,愁死了

请问解决没有

网友C:
刚过一次大短路修好后就不充电,最后是电源口那儿的电感阻值变大了,电流达不到造成不充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给的数据太简单了吧,EC、充电芯片的相关数据得测下吧

网友:
电压调到20多,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过一次大短路修好后就不充电,最后是电源口那儿的电感阻值变大了,电流达不到造成不充电,换了就好了

我这台,换了故障依旧,待机可以充电,开机就不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