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我的华为G750 t00系统问题

楼主(2016-03-28):
我的华为G750非常卡 不是一般的卡 是没法用  然后扣电池开机 就一直在华为的开机画面 一直那样子 想刷系统 但是用卡刷 进REC里面选择了卡刷包以后就停顿一下 就返回到上一个菜单啦

网友:
我的手机也一直这样 升级时候老师死机这里了。。!

网友:
华为的手机需要解锁后才好刷机

网友A:
先把联系人备份到电脑上。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把所有的软件都卸载了。不行就root一下。再看看。

网友B:
找个官方的刷机包看看

网友:
还是线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联系人备份到电脑上。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把所有的软件都卸载了。不行就root一下。再看看。

手机都开不了机 在开机画面一直转 转到电池没电都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官方的刷机包看看

下了官方的强制升级包 刷到最好显示FAIL  失败

网友C:
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啊

想想办法啊 老兄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刷

网友D:
我的华为G520也是这样,没办法,只好(先备份好有用的资料)出厂恢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为G520也是这样,没办法,只好(先备份好有用的资料)出厂恢复,好了。

我的连出厂恢复都恢复不了

网友:
多提问题 让大家帮助解决

网友:
盼大师出现

网友:
这个必须的线刷了做计recovery.img已经损坏

网友:
MTK6592 试用刷机大叔线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