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教:一体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6-03-28):
如下图的一体机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和正常的ATX电源一样短接绿黑就可以测电源,反正我短接是没反应,接上电测绿线也没有5V,是不是可以判定为电源故障,谢谢各位大神、老师指教。

网友A:
电源坏了  可以肯定的

网友:
请问一下老扬师傅,这种电源是不是和正常的台式电源一样,可以直接短接绿线空载运行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因为不是标准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了  可以肯定的

请问一下老扬师傅,这种电源是不是和正常的台式电源一样,可以直接短接绿线空载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因为不是标准接口。。。。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测绿线来确认有没有5V呢,还没有修过一体机完全没多少头绪,就当台式来检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老扬师傅,这种电源是不是和正常的台式电源一样,可以直接短接绿线空载运行

虽然我没遇到过你这种电源  但是看电源这架构  就是普通的单管正激  输出几路电压而已  和普通电源相比较少了几路供电输出    触发 待机  PG这些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测绿线来确认有没有5V呢,还没有修过一体机完全没多少头绪,就当台式来检修

有两个变压器,所以应当是有一个待机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遇到过你这种电源  但是看电源这架构  就是普通的单管正激  输出几路电压而已  和普通电源相比较 ...

手头上又没有这电源,能确认是电源问题就只能去淘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又没有这电源,能确认是电源问题就只能去淘一个了

这个电源我没遇到过  只是猜测   你多问下论坛的前辈们      像风神一笑  凤城   neco   等  他们见多识广
如果确定是电源坏了 你再买吧

网友D:
这种机器应该没办法找到图纸吧?不然还能分析下,不过电源总是有待机供电的,插上电用万用表把不同颜色的线挨个一量应该就有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变压器,所以应当是有一个待机电源,,,

现在测不到绿5V是不是可以确认电源故障,手头上又没有这电源,能确认是电源问题就只能去淘一个了,这东西也要一百多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应该没办法找到图纸吧?不然还能分析下,不过电源总是有待机供电的,插上电用万用表把不同颜色的线 ...

我也是认为总应该是要有个待机的,现在黄、绿、蓝、紫、灰都电压,初步判断是电源故障了,但是不敢肯定只能来找修的过的大神给个肯定。
要是正常电源基本上就直接确定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测不到绿5V是不是可以确认电源故障,手头上又没有这电源,能确认是电源问题就只能去淘一个了,这东西 ...

不一定是绿线,但应当有一根线是有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绿线,但应当有一根线是有电压的

灰线只有0.058V 这个几乎算是没有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线只有0.058V 这个几乎算是没有0V吧

那应当是待机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跟台式电源一样得 待机5V输出给主板 主板PS_ON给电源  电源输出12v   延时后输出PG

网友:
电源里边有个 小变压器是待机变压器 旁边有个电源模块    可能是模块损坏 如果模块损坏 伴随着的是  待机变压器的300V 限流电阻 也会损坏

网友:
线的颜色只是用来方便区分不同的电压的,只要对开关电源的原理熟悉了,再查一下具体的PWM芯片和待机电路芯片的工作条件,很多时候都能修好的。

网友:
找个普通电源对比着修修,怎么都是坏的,不怕再坏

网友:
电源坏掉了

网友E:
你这电源和显示器电源板差不多 ,不能短接   它是通电正常就输出所需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源和显示器电源板差不多 ,不能短接   它是通电正常就输出所需的电压。

意思是只要通电就可以测到电压对不

网友:
和普通的电流结构一样,看看紫线上有5伏电压吗???

网友:
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不过应该不好修

网友:
这电源还真没见过,不过照楼主所说应该是坏了

网友:
一体机的电源就是和台式机的差不多,板子和笔记本的差不多

网友:
短接绿线,这种电源只有5VSB和12V输出

网友:
一体机电源坏的挺多的

网友:
首先看紫色线5VSB,不正常查待机

网友:
问题很复杂啊。顺便学习下。

网友:
电源坏了,换一个吧,马云家应该有

网友:
电源肯定是坏了。

网友:
待机坏,一般是待机芯片坏的机会大。

网友:
电源坏掉了
你可以换过 平常电源来测试一体机 【测试】

网友:
特殊电源不好判断。。

网友:
这种一个电容 很爱坏

网友:
这电源应当是有待机的。。。。。。。。。。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
楼主认真检查一下待机部分的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