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型号:TPN-Q110/时序求助。。

楼主(2016-03-28):
  机型:惠普TPN-Q110       板号:DA0R33MB6E0 REV:F      故障:触发掉电
   维修描述:主板各大对地值打过没有短路的,插上恒流源按触发键,电流上到0.11-然后掉电-再重启,就这样一直重复着。用示波器打电压,发现1.5v 1.0v 1.8v电压正常。 那么问题就来了,经本人发现CPU电压和+VCCSA电压不出来,由于没有时序,不知道那个电压先出来。
    问题:cpu电压和+VCCSA电压到底那个先出。
    问题描述:这个+VCCSA电压同样供给cpu内部的,只到一个地方。可以看下方图片。

          主板电感位置:小个的就是+VCCSA电感。隔壁是CPU电压

           主板整体:
求助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那个电压先出。小弟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么明显,肯定是vccsa

网友B:
AMD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先有VCCSA,在才出核心电压,楼主可把其中一个EN断开在测下看有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肯定是vccsa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先有VCCSA,在才出核心电压,楼主可把其中一个EN断开在测下看有没有出

你说的是CPU的EN/还是VCCSA的EN呀?

网友C:
VCCSA先出来,这个芯片的开启是1.05VTT好信号开启的,然后芯片正常输出总的信号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SA先出来,这个芯片的开启是1.05VTT好信号开启的,然后芯片正常输出总的信号HWPG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小哥不要被他人误导了哦,英特尔的时序cpu供电基本都是最后出来的,当然先修vccsa,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哥不要被他人误导了哦,英特尔的时序cpu供电基本都是最后出来的,当然先修vccsa,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浩子,VCCSA先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浩子,VCCSA先出来的。

你是谁,尽然会认识我?

网友E:
大名鼎鼎的肖文浩,谁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名鼎鼎的肖文浩,谁不认识。

服你了,把我名字说出来干嘛啊。

网友E:
让人认识认识。好了,不闲谈了,不然要踢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人认识认识。好了,不闲谈了,不然要踢号了。

告诉我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