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M 自动上电

楼主(2016-03-28):
一块ASUS P5G41-M 自动上电,查到淡83627DHG-A,72脚拉低,而73脚拉高,因无电路图。不能肯定73脚直接南桥,希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有这个案例 不放去看看!是一个822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698
楼主给你提供个点位图。你看下

网友B:
应该是PSON#直接拉低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698
楼主给你提供个点位图。你看下

THANKYOU!!!

网友:
台式机 直接换主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SON#直接拉低了吧 。。。

PSON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直接啦低就会引起主板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直接啦低就会引起主板自动上电。

73脚直接南桥,应该是南桥死了。但不排除其他原因令南桥自动拉高电位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其他唤醒信号 问题

网友:
拆了晶振,仍然自动拉高。南桥死了

网友D:
给板子型号给我 我给你看看    我这有华硕专业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板子型号给我 我给你看看    我这有华硕专业点位图

谢谢,有需要,我一定找你。

网友:
华硕的板上拉电阻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还是822排阻有问题的的

网友:
自动上电用四秒关机排除下,如果能关机可以不管它,如果不能,查开机绿线相连元件,主要是电阻电容I/O#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