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触发60ma 定电流 PMU所有供电正常 I2C0导致的

楼主(2016-03-28):
故障现象:触发定电流55 ma  ,显示屏也不亮,插上数据线直接DFU, 直接拆机,先查各路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开机,问老师,老师建议查总线,直接找到PMU,查了一圈,发现I2C0没有电压(正常是1.8V),跑图找到上拉电阻(挂了),更换就开机了!

大家碰到电流小于80ma的机器,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可以查一I2C 总线电压   ,没有1.8V就找上拉电阻

网友:
不错  手机维修就是简洁啊!  有点向往!

网友:
这是信号级维修啊

网友:
问哪个老师

网友:
不错哦!谢谢  手机确实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这电压法      向高手 学习技术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