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3I5L显示器无电源

楼主(2016-03-28):
加电后没有电源灯,测电源板上有两组19V电压,驱动板上有19V电压,有一个5V经1117输出3.3V电压;初步确定电源应该是正常的,但就是不开机,由于对此机型开关机电路不熟悉,分析可能是驱动板上故障不知思路是否正确,因为电源板上只有2组19V电压的,开机工作电压应该是由驱动板上取得的,有时候随便加热一下驱动板上的元件或者主芯片,再插上电后即可开机显示,且能正常工作。但关机后过几十分钟后再开机时又不行了。对了,当机器正常工作时,电源板上的电压也有变化,一组19V,另一组19V的升压为43V,这是灯控电压;

网友:
按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好像是升压条有时候不工作吧,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有43v的时候

网友:
一个是升压,你加热正常有可能是主控或者晶振有问题

网友:
今天将做了一些排查,将驱动加热后能正常工作,但具体还是没找到原因,并且依次对上边的3个电解做了加热排查,同时也对主芯片加热排查,仍然无法判断是哪个件的问题,独个加热后都能正常工作,看样子只有买一块驱动更换了。到此也想听听师傅们的建议或维修指导,先行谢过。

网友:
用烙铁加热贴片元件试试 好排除一点

网友:
升压管子好像不是很好
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 烤热下看看

网友A:
板面元件微小而且太多,不太好逐个排查,再说像这种属于元件稳定性差的的故障还真是不好处理,如果是插件的就好办些;
6楼师傅说的升压管不好,我想应该不是升压管的问题,因为电源与高压是一体板的,而控制部分都来源于驱动小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面元件微小而且太多,不太好逐个排查,再说像这种属于元件稳定性差的的故障还真是不好处理,如果是插件的 ...

别折腾了,你修不起,换板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你修不起,换板也是白搭

不好意思,本人的维修水平确实很LOW,所以才来此求教,不过请不要BS敝人,君不闻有不耻下问吗,所以还是诚心希望得到你这位大师或前辈师傅们的真心指点!没有天生之才,只有学而成才。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你的升压板是没有升压的。不开机的时候 看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背光的升压模块没有工作是不会升压上去的,,问题目前是在驱动板,驱动板还没有给电源板背光开启信号, ...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