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如何设置WIFI上网?

楼主(2016-03-28):
笔记本电脑如何设置WIFI上网?

  笔记本电脑如何设置WIFI上网呢,本文通过3个步骤教你来设置WIFI上网。如果你的笔记本出现这个问题,也可以按照下面步骤来检查一下。

  1) 检查无线网卡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正常情况下,操作系统安装完毕后,会自动安装您的无线网卡。我们可以在设备管理中看到你的网卡。

图一

图二
  2)检查网络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右键桌面网上邻居图标-属性
  在弹出窗口中会出现无线网络连接的图标,然后右键无线网络连接-属性
  在弹出窗口中双击常规选项卡下的Internet协议(TCP/IP)
  在新的弹出窗口中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

图三

  3) 连接无线网络(WIFI)
  进入“无线网络连接”对话框,选择“刷新网络列表”,查看本区域内可用的无线网络列表,点击连接;按照提示输入SSID,密码,等待自动获取到IP地址后成功连接。
  此时电脑右下角应该出现无线连接成功的信号。

图四

  如果出现有惊叹号或者显示“部分连接”或“连接受限”字样,说明并没有成功连接WIFI网络,原因可能是密码错误、无线路由限制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