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5V短路

楼主(2016-03-28):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在没开机前各项阻值都正常 就是通电触发时红色5v就短路了  把发霉的固态电容都拆了  还是找不出原因  但是通电强行开机又正常又跑吗 让我好纳闷主板型号是GA-970A-DS3

网友:
既然5V短路了,那你强制开机也不会跑码的,所以没有短路问题,只是你的判断有问题

网友:
小心技嘉双路5V切换

网友:
阻值正常,你是怎么判断短路的?

网友A:
你看下这应该是不触发的原因 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应该是不触发的原因 没有短路现象

的确不是短路 是触发问题   但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他一触发就断路 用万用表测红色5V就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不是短路 是触发问题   但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他一触发就断路 用万用表测红色5V就短路了

那就检查红色线的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红色线的去路

本来触发短路换了IO好了 ,好是好了但是不持久过几分钟又回到5V短路这现象  在触发又是原来的样子 。。。  我将IO旁边的小电容都拆了 触发又好了  现在过不了内存 我先丢一边晚上在看看 无语死了

网友:
短路的话就会保护,还怎么开机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了,MOS后级短路就会有类似现象,通电后MOS导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你怎么确定是5V短路????通电测量么通电的话,,你测量哪里都是短路的,,带电没法用蜂鸣档测 ...

就是通电触发后就短路  但是扒开20针测量5V枚短路  触发后5V就短路也是通着点量的  我试了好多张板也不至于量到通吧  最多应该是无穷大  或者阻值40到50之间吧现在搞到我都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电是没办法测试的。。只要带电的路线都是对地测量阻值为0.。。不信你找片好的主板,通电开机后测量12v ...

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243-1-1.html我的问题跟他的差不多   我以为是短路

网友:
我碰到一个笔记本也是这样啊

网友:
强制开机能跑马的问题  一般是断线了 仔细找找

网友:
重点查 PS ON 这一路 可能是过孔不通 可能是排阻无穷大  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