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机箱电源

楼主(2016-03-28):
怎样选择机箱电源

  一、查看铭牌上的电源参数
  确定电源品牌后,要看铭牌上的额定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功率必须大于CPU+显卡+硬盘+内存+20%冗余。尤其是+12V输出的电流。单路输出的电源比较适合于玩显卡的朋友们,而双路输出则比较适合于注重稳定的消费者。

图一

图二

  二看材质
  主要考察电源外壳、电源线材、风扇、散热器、功率管、元件、板子的做工等等。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三看性价比:
  市场上的电源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山寨版的电源层出不穷,这些都令消费者眼花缭乱,几乎无所适从。其实在选择电源时,只要细心观察,不可一味以低价选取,而要认真比较电源的材质、做工和价格,我们还是能选到一款比较好的电源的。

网友:
装机时用的电脑不好,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

网友A:
现在电脑功耗小了,看情况,不比选择大功率的,但质量一定要选好的。

网友B:
装机只用长城、航嘉,其他电源不考虑。

网友C:
去买电源好多虚标的,你买电源总不可能拆开看吧,最多就是拿在手里看看分量,一般重一点的好一点,但也不绝对就是重的好,有些在里面加水泥块的

网友D:
我的铁甲虫标560W哟,谁要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买电源好多虚标的,你买电源总不可能拆开看吧,最多就是拿在手里看看分量,一般重一点的好一点,但也不绝 ...

掂量下重量也是办法之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功耗小了,看情况,不比选择大功率的,但质量一定要选好的。

从外观、从缝隙看看元件,,,有基础懂元器件的来选择,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铁甲虫标560W哟,谁要咩?

基本保护元件都不齐全,,,线细的像头发丝,,,可数据标的比谁都高。。。看着你心里不怕?还能相信她是 56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机只用长城、航嘉,其他电源不考虑。

这两个牌子电源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