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开机 路0.070 不显示

楼主(2016-03-29):
HP CQ41 I3 一代 2G 320G PCH HM55. 待机有点点高:0.056 。 触发后跑 一点点 0.070 。
刷 BIOS (EC PCH ) 还是一样 按时序 修 PCH 的信号不出 待机时 有点点微热。 更换 PCH 后 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啥是个PCH?

网友:
0.05待机明显有点高,有短路的地方,看着电流一般线性电压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直接干桥

网友:
没有经验 还有中间的 细节 没有写而已。分享结果。就行了

网友:
PCH 就INTEL 的单桥 HM55

网友:
PCH 不是 SB 也不是 NB

网友:
你这个待机高了,查公共点没问题换ec,如果bioss参与触发,换bios

网友:
好吧 帖子写的好简单

网友:
修好没 我也有一台

网友:
更换完桥待机还高吗?

网友:
不高了 可以正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