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一波多折维修(信波哥得永生)

楼主(2016-03-29):
今天接一台联想B470机器,同行说开不了机。拿到机器上可调,待机0.10.明显有短路,用手摸 一下待机芯片微烫,追查到待机芯片的VREG3短路了 , 这电压经过转换到了EC ,去掉EC,不短路了。。换上EC ,待机电流正常了。按触发.。日,没反应。最后查到RSMRST没有,这个是经过一个Q1901的管子过来的 ,经过比对确定是这个管子导致的,换上。RSMRST有了,但还是不能触发。什么LID,ACIN等等待机所需要的信号都查了个遍,都满足。。神啊,至于吗这机。看了一下EC都是GPIO的脚位,看来都是程序控制的。刷BIOS, 可以触发!!也显了 。以为毛爷爷就此到手了。但万万万万万(此处省略N个字)没想到。死机了。神奇的九寨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就是关机或重启就死机,进PE也可以顺利进,但也是关机或重启就死机。此时,同行打电话来吹了。。奶奶的,以为赚他很多。。一直在吹。啥心思也没有了。。跑出去抽了一根烟看了一下美女。。回来冷静了一下,看来这种问题是时候请出大神了---示波器。最后发现敌情了,CPU的3组驱动芯片,只有一组有脉冲波,其他2组没有 ,只有电压。。。查了一下这2组驱动芯片都是缺少主芯片过来的PWM,好了。已经很明显是主控芯片导致的了。换了一个 。再量了一下这几组驱动芯片,都出来波形了 。。。最后都懂的了 。。。总结:这机死机主要原因是CPU供电功率不够而引起的。。最近都比较缺分,各位看观觉得可以就赏点分。。谢谢了

网友:
一切如行云流水一样。银子就这么到手了。。

示波器用 5V 500.NS ?

网友:
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用时多久?

网友:
没多久啊,。。。。

网友:
学习学习啊,看来示波器还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
有波波真好啊 可以啊

网友:
厉害  吊的飞起

网友:
说白了除了南桥别的3V供电直路都烧了的

网友:
半夜发帖辛苦,加分支持。

网友:
顶楼主一个  我波折不成长啊

网友:
波哥果然还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装备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