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背光升压电感使用在安卓上(特例)

楼主(2016-03-29):
明天放假,刚好今天碰到一个换屏烧背光的乐视,大家扣显示座的时候注意拔电池,勿以事小而大意。几十秒的开机时间都忍受不了,修主板几小时你又能坐多久?
换屏幕很简单,只是大意而已!如果是6S你还会大意?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拆看一下主板,已经烧毁很明显了,背面cpu了,有封胶不过还是450二十多秒大风力干了下来,这下不好弄了,没这个背光电感,找了一下安卓废板,封装方式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又怕把屏给烧了,小样的国产屏也要五六百啊。

想了一下稳妥起见装个iphone6的小电感好点,但是焊点太宽了。我知道5S的能用在6代上面,凭经验就索性拆个5s的上去,大家注意了,我很少修安卓但是也知道原理相差无几,装 装 装 就对了下面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大L完美上机

最后补一张修复图,关于6S照相的贴一直没时间更,有空我再整理吧,大家注意一下视力保护,放大镜显微镜还是少用为好,注意通风。

贴到此结束希望能帮到大家,今天我朋友发了【迅维】手机培训视频给我,有时间我看一下,看有没有捡漏,学多点总不会错。

网友:
这个电感烧了以后开机会不会烧了升压芯片?没修过手机,

网友:
维修!配件共享的很多,只要参数差不多 就可以代用的!楼主很牛

网友:
原来是怎么烧的,换电感就不短路了吗,奇怪

网友:
亲可不可以把你迅维】手机培训视频发一份给我呀,学习手机维修中QQ919635285@qq.com

网友A:
这种好贴不加分没天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贴不加分没天理啊!

话说难道楼主就坏一个电感,按理说线圈电感这东西不容易坏呀

网友:
电感短路了吗,这东西坏的很少

网友:
烧电感是不通了还是咋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贴不加分没天理啊!

机器修多一点你就知道了,这个坏的挺多的,这个月大小6都换了几个这东西,亮度不够闪屏都是电感损坏居多,这东西在cpu旁边拆也要技巧

网友:
楼主厉害的啊,这样都可以啊,看到基础和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没有高清放大镜的帮助下这个板子怎么修?技术不错

网友:
维修不错,代 换得靠数据

网友(2016-04-28):
亲可不可以把你迅维】手机培训视频发一份给我呀,学习手机维修中QQ2589992895@qq.com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显微镜 多大倍数的 可否透露一下

网友:
这个换好之后那个屏灯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什么显微镜 .怎么清晰.还能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