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UD2H

楼主(2016-03-29):
技嘉GA-880GM-UD2H开机就跑F2,供电正常,刷过Bi0S也是一样,求大师指点开机就跑F2 迷津

网友:
有复位吗 有复位的话按照不跑马维修
无复位 就闲吧复位修出来
技嘉主板 你可以先吧BIOS对调换下

网友:
有啊,F2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技嘉通病 BIOS  跟IO先杀通病

网友:
简单一点的,U换了吗?

网友:
ps2口看看正常不

网友:
U换了,不上内存开杨也是F2

网友:
U换了,不上内存开机也是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