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551不能引导

楼主(2016-03-29):
acer v5  551版号daozrpmb6d0 板载cpu和板载内存 开机不能引导  U盘和硬盘都不行 bios'刷过。这个通病板载cpu有问题 换过新的cpu 故障不变 而且bga过内存颗粒 板载内存不亮 外插内存亮机 能是内存颗粒坏了吗 还有怎么能把板载内存屏蔽掉呢 大概不能引导因该是板载内存不能工作所致

网友:
不能引导U盘启动 你就直接吧硬盘拆下来拿到台式机或者另外一台去做系统啊

网友:
修过内存不引导系统的,换内存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模式没有调对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个板载内存 不插内存可以亮机的 现在是不插内存不亮机 插内存可以亮机 但是不能引导系统 硬盘从别的机器gho拿回来释放是不好使的 是硬件问题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