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复位,内存没复位就是CPU问题吗?

楼主(2016-03-29):
昨天修了个东芝l600d,电流一路上升,不亮,感觉没过内存,此机是AMD芯片组,内存供电参考电压spd有了,sclsda没波,没复位。量量PCI都有复位了。CPU也复位了,以为CPU坏了,苦于找不到CPU换,下图纸看。做了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我加焊了北桥,上机一路亮机。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北桥哪个信号影响了内存复位没有。

网友:
有没有大侠告诉我,这里边的逻辑呢?

网友A:
AMD芯片组一般加焊都可以

网友B:
有桥见意你先换个桥试试,这AMD的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B:
AMD的北桥接着USB ,坏的机率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北桥接着USB ,坏的机率也很高。

北桥把复位发给CPU了,cpu为什么不复位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桥见意你先换个桥试试,这AMD的桥坏的也不少

北桥把复位发给CPU了,cpu为什么不复位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一般加焊都可以

北桥把复位发给CPU了,cpu为什么不复位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