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笔记本花屏,是屏问题吗?

楼主(2016-03-29):
开机反复,不知道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花屏吧!  有可能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 换屏

网友:
拿另一个屏 一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屏试试吗,我上次修过一个闪屏,折腾半天是显卡的事

网友:
伤不起,没一样的屏试机,买了有不能退,纠结

网友:
屏问题,拆开看看,应该是LG屏

网友:
你这屏坏那吧

网友:
基本是屏的事  找个换换试试呗  也不难

网友:
什么桥,???你要讲清楚啊 ,

网友:
你外接看下花屏不

网友A:
开机如何切换到VGA外屏?

网友:
做维修的屏有备货吧,旧屏总有吧,换屏试试吧,外接看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外接显示器试下那

网友:
碎屏应该留两块测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如何切换到VGA外屏?

这个不用切换的,用VGA线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
楼主换个屏试试啊 啊

网友:
按压一下显卡,外接一下,还有测一下屏接口供电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反应,切不到外屏上

网友:
外接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