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修改磁盘属性

楼主(2016-03-29):
如果想要将Win7系统上的盘符进行修改,例如D盘修改成M盘,那这个能实现吗?其实只要通过修改磁盘属性就可以了。下面就为大家带来具体的手动修改磁盘属性步骤。

1、首先鼠标点击win7 32位系统win7zhijia.cn/xitong/x86/下的开始菜单,然后点击控制面板选项;

2、然后在控制面板中找到并选择打开“管理工具”图标,在管理工具窗口中点击“计算机管理”选项;

3、在打开的“计算机管理”界面中左侧依次展开到“磁盘管理”选项,然后鼠标右击右侧修改的最后那一个分区,也就是M盘,选择“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选项;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785.htmll文章链接

网友:
还有这样一说啊  这个M盘要是不要驱动会怎样

网友:
这个在xp的时候就能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