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760c1 v:1.0 不亮机

楼主(2016-03-29):
愁思我了基本共电都有不知到那里的事情

网友A:
主板的程序也弄过还是不亮也不知到那里的事情那位大师傅修过这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程序也弄过还是不亮也不知到那里的事情那位大师傅修过这种呀

如果各供电都有的话,先刷BIOS不行加焊北桥就好了 一般不跑码 加焊北桥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我能能事事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干北桥应该就好了,修了几片了

网友:
北桥通病???

网友:
我这个板现在也是这个现象,想刷个BIOS试 哈

网友:
整好有一块 还没修好

网友:
这个板子是北桥吗? 可是干了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