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嘛玩意儿?三极管?MOS管?

楼主(2016-03-29):
测量6次得不到一组相近的阻值 当红接B黑接A后 即给BA一个正向偏置电压 CA导通  红C 黑A  导通  红A 黑C 导通!给BA一个反向偏置电压后 CA截止 红C 黑A 截止 红A 黑C 截止 !!!!请问这是MOS管还是 三极管?   等下上图

网友A:
B应该是基极B。A是集电极C,C是发射极E。

网友:
场效应管应该是B是栅极G,A是漏极D,C是源极S,

如果是三极管,则B极对C极和B极对E极分别都有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具体哪个是正哪个是反要看是NPN还是PNP了,反正BC和BE一个方向是都导通,另一个方向是都截止,而MOS管则GD和GS正反都是不通的。

网友A:
这个附件是MOS管的教程,是ppt文件,怎么使用? 不会的请百度。好好学习。

幻灯片教程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管,拆下来一量就知道了,不过要拆下来,在线测量是测不准的。

网友:
太聪明了。哈

网友B:
太金典了。我磊哥去。喜欢这类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金典了。我磊哥去。喜欢这类资料。

那里 “金典”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管,拆下来一量就知道了,不过要拆下来,在线测量是测不准的。

拆下来了   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附件是MOS管的教程,是ppt文件,怎么使用? 不会的请百度。好好学习。

谢谢     我知道该怎么弄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应该是基极B。A是集电极C,C是发射极E。

冰果    全对

网友:
这个写得好

网友C:
在电脑城做维修的很多不会量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城做维修的很多不会量MOS管!!!!

bixude

网友(2016-04-30):
有型号吗?度娘一下。

网友(2016-06-25):
有时候脑袋会有点懵的 ,毕竟太多东西要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