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M55的桥 五系列 关于复位之前的小故障

楼主(2016-03-29):
遇到两块五系列的主板都没复位 一块是戴尔N4030  纬创代工  一块是宏碁的  仁宝代工  故障基本一样 戴尔的通电自动反复重启 电流0.2到0.5  每次都不同  但所有供电都正常 二级转换电压也出来了 就是没复位   桥也发出了PROCPWRGD和DRAMPWROK这两个信号   CPU收到这两个信号会延时发出复位  另一块宏碁的 故障基本一致 只是需要自己加电后 掉电反复重启   桥也发出了PROCPWRGD和DRAMPWROK这两个信号  就是不出复位  桥都换了两个了  故障一样   最后两个主板测时钟芯片  有趣的是 宏碁的时钟芯片供电正常   用示波器测时钟信号也有波形 而戴尔的机器时钟芯片供电正常  测信号没波形  根据五系列的时序 是时钟芯片发出时钟信号后才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这两个信号的 而戴尔的机器时钟芯片我没有测到时钟发给桥的波形     戴尔的准备干下桥的  最后由于成本等多种原因  放弃了   最后两块主板都没修好  好郁闷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故障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下

网友:
版主们 都出来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表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感觉很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感觉很迷糊。。。。

我感觉我说的很清楚

网友A:
HM5X哪来的PROCPWRGD?HM5X的复位框图是桥收到PWROK和SYS_PWROK后发出PLTRST#,桥自身的条件就是14M 33M V5REF VCC3_3 PWROK和SYS_PWROK这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M5X哪来的PROCPWRGD?HM5X的复位框图是桥收到PWROK和SYS_PWROK后发出PLTRST#,桥自身的条件就是14M 33M V5 ...

5系列没这两个信号吗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多看看笔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系列没这两个信号吗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多看看笔记

5系列这个信号是4X里面的CPUPWRGD信号。那你还是慢慢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系列这个信号是4X里面的CPUPWRGD信号。那你还是慢慢修吧。

咱俩没在一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