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55MA,定电流

楼主(2016-03-29):
今天有台6P同行机,开机定电流50MA。苹果开机小电流是CPU没有工作,导致CPU不工作原因很多。先检测CPU各路供电及复位、时钟正常。在检测总线AP_TO_I2C0_SCL电压正常,总线AP_BI_I2C0_SDA电压只有0.32V,正常1.8V。检测其对地电阻正常,那么导致电压低就是上拉电阻开路或变质了。查图纸对应上拉电阻是R0303检测果然开路了。更换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检测C1502有6V电压,扒开U1501打其脚位阻值发现D3脚AP_TO_I2C0_SCL开路,拿一光板扒开发现在左边螺丝柱下面,打开主板飞线解决....

网友:
什么东西在“左边螺丝柱下面”?

网友:
检测C1502有6V电压,LZ就扒U1501,这里理解不了,U1501有好几路供电到显示座,应该也要测量吧。

网友:
这个分析维修思路实战绝对厉害

网友A:
C1502为6V电压很正常,为什么还要量AP_TO_I2C0_SCL的阻值

网友:
螺丝柱飞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502为6V电压很正常,为什么还要量AP_TO_I2C0_SCL的阻值

6V这是代表内部升压部分正常,不代表它的开启信号,还有控制总线正常!!!技术问题重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