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主板挑内存插槽

楼主(2016-03-29):
我上手这个板子插1,2内存槽过不了内存,3,4槽可以亮机,外观跟电压正常,是否BIOS问题?有人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有阻值卡吗?打下阻值对比下

网友:
一般不是BIOS问题,上CPU,内存打值卡,对比一下内存槽的二极体值看看。

网友:
没内存的阻值卡

网友:
很可能有断线

网友:
如果你怀疑bios 就刷一个试试 问是问不到结果的

网友:
给另外两个打阻值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