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花屏是横线

楼主(2016-03-29):
联想Y430英特尔双核,NV显卡,14.1LED小尾巴屏;开机花屏是横线就跟屏坏了是的。
外接显示器正常,换屏故障一样,显卡换了故障一样,屏线换了故障一样,显存从植(没有换的)故障一样。
无语啦!没思路了,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A:
请问这样的修法,即使修好了,能挣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的修法,即使修好了,能挣多少钱。

修成这样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想知道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那就只剩换主板了

网友:
盲目的干显卡了吧!换显卡之前没量信号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加焊下主机板的屏线接头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edid呢lvds呢,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没修上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