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主板屏线接口烧糊短路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9):
机器同行送来的 忘了拍照 说主板烧了点不亮 拆出主板看了下除了屏线接口少了外主板整体情况还好 先把屏线接口吹下来量了下还有短路 简单清理下烧糊的焊盘OK  通电电流能上1.2A 差不多亮了 换屏线接口是没法了 按照以前学的屏线定义 一共就15根线有用 RGB信号线加时钟四组 I2C一组 19V +3V LCD_vcc 背光开启 再加一个接地 一共15根线 当然这种情况摄像头什么的就懒得管了 毕竟是飞屏线 线越少越好 线飞得有点丑 只是试机 装机后还会再处理的

网友:
好大的耐心 啊,

网友:
我的天呐,功夫,功夫。

网友:
我的天呐,功夫,功夫。

懒洋洋的小卷毛 -2

网友:
楼主有一对一对双绞线的也这样直接连上吗

网友:
基本功比较扎实哦  主要手不能抖

网友:
就是会点功夫,要有耐心,

网友:
很花时间啊,修好就好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真是不错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顶一个

网友:
手工真强大啊。要是我估计就完蛋了。。A与C之间

网友:
要是针角比较密就有点麻烦

网友:
这样的也玩啊 太牛X了

网友:
楼主好大的耐心啊,,,,,NB

网友:
这是个耐心活

网友:
 NBB的告诉

网友:
费时费精力,考验技术

网友:
都快赶上做外科手术的大夫了

网友:
楼主给力,我以前也飞过一次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   是我就算了  还是要学习楼主的精神啊

网友:
厉害。大工程啊

网友:
技术了得,佩服!佩服!

网友(2017-09-17):
屏幕接口 那个是 LVDS 转换芯片??????????????

网友:
我的天呐,功夫,功夫。!!!!!!!!!!!!!

网友:
这功夫真心赞一个,这种问题遇到一般人直接让换板算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飞的头晕,关键是收了多少钱

网友:
真耐心,基本功需要的。

网友:
           钱不多真没必要这么搞,怕烧主板。

网友:
无语  厉害了  要是我  我就炸了  妹的  烦的要死这样

网友:
是我 肯定不搞了 这耐心够足 牛逼啊

网友:
这样子恐怕用不长

网友:
你简直是人才啊,不过理解,接口不好找,只有料板上拆,但不会那么合适就有

网友:
这个可是需要耐心和细心的缺一不可呀

网友:
        楼主你这个才是硬实力啊

网友:
好焊工啊,技术过关啊...................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排序的????

网友:
该死的迅维网,搞得不认证的连附件无法看!!!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是对照图纸飞的线吗?如果没有图纸怎么好确定15根线的具体定义!

网友:
不懂图纸还是很难搞定飞线这活的哦....

网友:
这样飞线确实厉害,就是不知道是否稳定,

网友:
楼主,是我们同行的榜样啊,这样都可以飞好了

网友:
你这样搞是让卖板直接没饭吃哦,,太牛了,,这也能改,佩服

网友:
飞完线是不是要打上胶更好些,时间久了怕松动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有耐心 但有时太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焊工                                           不错  ,有耐心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资料 认真看了几次 下次碰到了 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