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进水J4接口旁的小电感有脱落的怎样修复?

楼主(2016-03-29):
4SJ4显示接口旁有小电感脱落(可以短接,但不会短接方法)其余电感怎样检查好坏?显示屏J4引脚有变黑的有影响吗?
进水

网友:
能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无背光!
电感FL4掉了,FL3、FL7变黑了(旁边有图纸)
听别人说可以短接,单具体方法不会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张图和图纸的方向一样

网友A:
一坨锡上去它就短了
yuziyi
焊点用处理下不?(焊点不是很清楚)烙铁头太粗咋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上去它就短了
焊点用处理下不?(焊点不是很清楚)烙铁头太粗咋办?

网友:
有废板 就换一下 如果还搞不好的

网友:
这个位置的电感应该是保护作用,短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