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只有集显看不到独显,求思路

楼主(2016-03-29):
修过这问题的朋友给个思路,不想直接干显卡。
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独显,好象这是个通病,搜索论坛好多是做了显卡也没解决。

已刷过多个BIOS和EC,声卡也不正常,只在开机时变调响一下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第一次遇到,不敢下手,请指教

网友:
这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这种问题也只能动BGA了

网友A:
再请教,这机器显卡坏会跟声音有关吗

网友:
确定没有关系,换了个CX20671-21Z,现在声音正常了

网友:
建议做下显卡.才能知道问题点

网友:
这种问题这么明显的还不敢做?别人的帖子只是给你参考参考,别人换了不好你的换了就一定不好?

网友:
显卡 试试看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可以

网友:
放心大胆的做
要不谁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这机器显卡坏会跟声音有关吗

联想有些机器开机到LOGO有声音的。见过灰屏。就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正常,显卡问题,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