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不进电的几种情况

楼主(2016-03-29):
手机充不进电的原因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充电配件存在兼容性和质量上的问题,也可能是手机本身存在故障。如果你的手机也充不进电了,不妨一步步来排查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
充电器问题
首先,应该看看你所使用的电源适配器。众所周知,手机充电头虽然电压都是5V,但电流大小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的标准充电电流都在1A以上,平板则要超过2A。如果你把1.2A的iPhone接在了500mA的老充电头上,那充电慢也不奇怪了。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边用手机边充电的话,说不定不仅充不进去,还会越充电越少。
再有,就是用户家里存在着大量的山寨充电器,它们会虚标自己的充电电流,当然质量也不怎么好,出现充不进电的情况实属正常。
换回原装,或者找一个电流更高的充电器再试一试,相信一切都会恢复了。
排查完充电器的问题之后,如果你的手机依然充不进电,那么可以换一根充电线试试吗,如果依然不行,你就真的可以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手机本身了。
手机问题
电池的故障有很多种,充不进电也要分为两种情况:电芯损坏或是控制电路损坏。
关于电芯损坏,问题主要集中在劣质电芯上。很多用户觉着自己买的是iPhone,质量应该没问题,但有些奸商通常会在卖出手机之前就将原装电池偷换,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充不进电的情况也不足为怪。有些人反映自己的手机一充就满,用两分钟就没电,这就是电芯内部短路的典型表现。如果遇到了这种问题,建议大家在更换电池之前都不要使用这部手机,因为它已经有潜在的安全风险了。
电芯寿命将尽也会导致充不进电现象的发生,而劣质电芯寿命则消耗得更快,如果你的手机没用俩月电池就不耐用了,那八成是碰上了山寨电池。
另外一种情况是电芯本身没问题,而控制电路出现了错误。有些手机无论充多长时间,电量永远显示2%,可是用了一天才降到1%,这说明电芯本身性能正常,只是用来测量电池电量的电路出了问题。
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常见问题之外,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例如手机接口故障、Android系统日志中电池信息与电池实际情况不符、电池接触不良等。
那该怎么解决?
充不进去的原因查清楚了,那该怎么解决呢?除非是充电器、充电线出毛病,其他情况都不建议大家擅自修理。尤其在电芯故障的情况下,轻举妄动甚至会招致安全风险。如果手机在保修期内,充不进电八成会被算在保修范围内,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售后更换。而如果过了保修期,那么一定要到官方正规的配件销售平台(如官网、天猫旗舰店、京东等)去购买新的电池或者充电器,千万别贪便宜。

网友:
确实   是这样的情况~~!只要找到问题所在  就能解决